dcdc占空比低时开关sw波形抖动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5-09-06):
12v转1.5时 开关输出波形左右抖动,有什么办法解决不?如果是5v转1.5的话波形不抖动

网友:
这个抖动是热产生的吗?因为你12V转1.5V的功率耗散比较大,所以有可能是热产生的。加风扇看看。

网友:
占空比太低,上管没有完全打开的时,下管就导通了。波形就会抖动。如果输出没有影响,可以不管。

网友:
负载太轻了

网友(2015-10-08):
12V to 1.5V 占空比还可以不算低。应该可以稳定的。
一般和thermal 关系不大, 热保护的Latch mode Hicup mode 不会引起抖动,
排除下面2点:
1. 是否为类似DCAP这类的恒定导通时间的Buck(现在很流行的)?
2。是否有低载高效的PFM IC?
如不是,需要看layout 和 电路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