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5-09-06):
    按照Jimmy的AD书籍,进行了规则和扇出设置,但是就是如法进行扇出啊,哪位能帮忙解答一下什么原因。软件时14.3的扇出的只是下图的样子

网友A:
    把案例文件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案例文件上传上来。

    吉迷哥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扇出的规则,要优先于系统默认规则,且不能冲突。
如果,你只是改了扇出规则,与默认规则冲突,很显然是无法扇出的。
    规则…………………………还是规则………………………………………………………………………………

网友(2015-10-11):
    我跟着吉米哥的视频学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还没解决,规则扇出CPU没问题,但是扇出DDR就这样了,但是CPU和DDR的间距是不一样的,今天我再试下

网友(点评):
你把隐藏的覆铜打开,先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