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快捷键设置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5-09-07):
各位高人,我在用户ENV文件中设置了快捷键以后,如果再打开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进行编辑,保存,退出。
再重新打开allegro,我设置的快捷键就又没有了。难道只能更改安装目录下的env?

网友:
当然啊  你这样设的话只是在当前有效  关了就失效了   要在ENV下才能永久保存

网友:
    确定你的home路径是对的?肯定不是必须用安装目录下的env的,我就在红home下的,可以的..
再找找别的问题吧

楼主:
    我看HOME目录下的env文件都是记录的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的设置,我只要一更改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的设置,allegro就会把所有的设置都重新写入到ENV文件中,我设置的快捷键就失效了。

网友A:
查看env下面的一段描述,它说明了应该设置在什么位置不会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env下面的一段描述,它说明了应该设置在什么位置不会失效了;

非常感谢,问题还是出在我太粗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还是出在我太粗心啊。

都是这样一点点成长的

网友(2021-06-30):
    只要操作了library路径,env文件里的内容就会自动清空,这是路径改变造成的;
allegro里面,用txt保存好快捷键,消失了再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你的格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