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ap-1624): pin number is not numeric

楼主(2015-09-07):
在16.5下面制作的orcad库,正常生成原理图和PCB。用在16.6就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了解,字面意思是pinnmber不是数字,但是我用16.6是pinnumber就是可以不用数字用字母啊,你把你库的pinnumber改成数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字面意思是pinnmber不是数字,但是我用16.6是pinnumber就是可以不用数字用字母啊,你把你库的pinnumbe ...

    你说的没错,是pin number采用了字母导致的,DRC检查是错误的。

楼主:
    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DRC里面的选项,将“check SDT compatibilty” 这个选项勾上了,如果取消,就没这个错误。SDT这里可以不用检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DRC里面的选项,将“check SDT compatibilty” 这个选项勾上了,如果取消,就没这个错 ...

还真不知道SDT是啥....

楼主:
    共同学习,了解了知会哈

网友(2015-10-07):
    有看沒有懂,不知用途??

    Check SDT compatibility

    Check SDT compatibility

网友(2020-03-09):
    面意思是pinnmber不是数字,但是我用

网友(2022-04-26):
    16.6 pin number是0 会报错,问一下,是哪里设置呀,现在没法导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