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规格书是不是少了尺寸?

楼主(2015-09-07):
我怎么确定上面pin和下面pin,左边pin和右边pin,以及左边pin和下面pin的关系?

网友:
从资料看,是上下左右都一样,对称的,可以做出来。

网友:
资料是OK的。没有问题。你以器件中心为原点,就可以做得出来了

网友:
资料是OK的。没有问题

网友:
topview如下图

bottomview如下图

两张图的关系是实物翻过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