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盘中孔绿油塞孔还是树脂塞孔

楼主(2015-09-07):
看到很多人在问这两个问题,
上两个图片,
一看结果就出来了。

绿油塞孔:

树脂塞孔:

网友A:
    绿油塞孔的焊盘上有洞,树脂塞孔的焊盘上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树脂塞孔之后一定会在焊盘上把铜镀上去?树脂塞孔这个工艺就是包括塞孔和镀铜这两个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绿油塞孔的焊盘上有洞,树脂塞孔的焊盘上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树脂塞孔之后一定会在焊盘上把铜镀上去?树 ...

只有盘中孔才会树脂塞孔镀平(满足焊接要求)
 如没有盘中孔,是不镀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盘中孔才会树脂塞孔镀平(满足焊接要求)
    如没有盘中孔,是不镀铜的。

    那如果一块板子有盘中孔,是根据什么标准选择用绿油塞孔,还是树脂塞孔呢?成本上会差多少?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过孔打在焊盘上这个焊盘的大小了,如果大的焊盘两个都无所谓了,如果像0201的焊盘上打孔就需要树脂加电镀了,俗称:POFV(plated on filled via)。另外树脂塞孔也不一定非要加电镀,不电镀也可以,主要看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一块板子有盘中孔,是根据什么标准选择用绿油塞孔,还是树脂塞孔呢?成本上会差多少?

    如果没有盘中孔,正常来说阻焊塞孔就可以了,这个免费。
    树脂塞就要看作的面积多少收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盘中孔,正常来说阻焊塞孔就可以了,这个免费。
树脂塞就要看作的面积多少收费了。

面积收费?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积收费?原来是这样

是的 还有个最低消费(比如你只作2块,达不到最小面积,按最小面积收费) 所以通常不树脂塞孔,成本比较大。

楼主:
    简单来算,做树脂塞孔跟绿油塞孔比,制板时间长两天,价格贵20%

网友C:
    树脂塞孔的优点是什么?如果没有盘中孔的话,且不介意价格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选择树脂塞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脂塞孔的优点是什么?如果没有盘中孔的话,且不介意价格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选择树脂塞孔?

没必要。当然,钱多的话,随便了。

楼主(2016-12-16):
    看到有不少人还在问,再次顶起让大家看到。

网友(2018-05-09):
    好问题,学习了,我也在找这个相关的资料

网友(2021-04-02):
    分析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2022-01-24):
    需要了解这一块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