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模块如何复用

楼主(2015-09-07):
12个相同模块,如何复用,请大神支招(不改动原理图的情况下)  谢谢大虾啦!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6%E0%CD%A8%B5%C0
你要的答案在这里。
这就是“问题描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09&highlight=%B6%E0%CD%A8%B5%C0
你要的答案在 ...

我知道多通道复用这种方法,我是说了不修改原理图的情况下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6-10-18):
layout要求的模块复用是相同电路类型的 走线和placement可以服用就可以了,不需要搞什么层次化和多通道这么复杂,AD好像没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