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硬件设计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5-09-07):
大家讲讲电路板的地和大地之间的电容应该怎么选取

网友A:
Y电容,按你的产品类型确定适用标准,按标准确定耐压等级,综合漏电流和滤波效果确定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按你的产品类型确定适用标准,按标准确定耐压等级,综合漏电流和滤波效果确定容值

比如工业控制类产品,能简单举个列么,耐压等级不用说,主要是就像你说的漏电流跟容值得关系。

网友:
容值太大容易漏电流超标,容值太小滤波效果会变差,要综合考虑

网友B:
楼主,如果是高压电源的话,有个标准,然后里面有个等级。上面说最大不超过47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是高压电源的话,有个标准,然后里面有个等级。上面说最大不超过4700PF。

有文档么,发来瞅瞅。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具体是如何计算的,以前都是看别人用什么自己就用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具体是如何计算的,以前都是看别人用什么自己就用什么了

可能大家都是经验值和有时自己实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