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线段 图形坐标改不了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9-07):
导入DXF后 发现 怎么调网格大小 换单位 DXF图形都对不齐(这时软件正常,坐标能改),折腾了一天,放弃了 决定自己画。自己画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哪设置不对,坐标改不了了,就是图片上红色的改不了,蓝色的都可以改动。又折腾了一天找不到出原因,重装软件 还是一样...跪求大神 指点一下啊啊

楼主:
:Q:Q在这地方卡了好几天了 5555

楼主:
用的MENTOR EE 795

网友:
你新开一个PCB看看正不正常。不知道你是什么状况导致的,我这里画的线都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不过重新启动软件就好了

网友:
如果只和原来的相差很小,你该完后他可能又变回去了,你试试把他变化改大一些,比如改成56,看看他变没变,然后再改回你想要的数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