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和capture部分零件不能交互,何解?

楼主(2015-09-07):
    原理图里大部分零件都是正常可以交互的,有一些不能
    感觉是由于原理图不规范造成,请问具体应该怎么修改呢?
重新画是可以,不过比较麻烦,求修改的办法..

网友A:
    再次关联原理图及PC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关联原理图及PCB呢

怎么再次关联?重新net in?
    重新导入是没用的,有一大部分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只是其中一二个哪可能是BUG

网友B:
    可能電路圖有中文或這沒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電路圖有中文或這沒勾

    没勾也不会只有一小部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