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使用寿命怎么计算

楼主(2015-09-07):
看Nandflash的datasheet上都有说明使用寿命是多少次擦写,但这多少次是怎么计算的呢?怎么样才算一次擦写?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寫入後再被擦掉就算一次,一般稱為一個循環(Cycle)!^00^

网友(点评):
你想問什麼要講清楚,是你在做系統設計時,怎麼知道閃存被擦寫過幾次嗎?>_<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Nandflash 数据手册上说生命周期是6万次擦写。现在有一个1GB的nandflash中大概700MB的空间被用作copy/delete MP3曲目,那作为终端用户是不是copy/delete 一个cycle算是一次擦写呢?
        如果说我copy了一个5M的mp3歌曲,占用的地址空间是0~4,然后再删除。删除后重新copy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从0地址开始放置还是从地址5开始放置呢?如果每次都从0开始放置的话,前面地址的block是不是很容易变成坏块。
         另外狗大侠有没有关于nandflash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下,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Nandflash 数据手册上说生命周期是6万次擦写。现在有一个1GB的nandflash中 ...

@超級狗

网友(点评):
先讓子彈飛一會兒!^_^

网友:
从地址5开始放。

网友:
樓主所講的是閃存檔案系統Flash File System)管理的部份。

NAND 閃存讀寫時會有干擾Disturb)的現象,所以寫入時會隨機將存放有資料的區塊Block)做翻新。意思就是說,如果發現區塊Block)中有因干擾Disturb)而產生錯誤,會將錯勿矯正後再寫入至另一個區塊Block)中。

用戶端複製及刪除一個檔案,表面上是某些區塊Block)做了一次使用循環Cycle),但實際上卻是有更多區塊Block)被使用過。到底有多少區塊Block)被使用過?要看 NAND 閃存的錯誤率,及閃存檔案系統Flash File System)的做法。

另外,樓主只注意到資料區塊Data Block)的異動,卻忽略了檔案位置表FAT︰File Allocation Table)的變化。當我們從閃存中複製或刪除一個檔案,過程中檔案位置表FAT︰File Allocation Table)可能已經被更新幾十次以上了。所以,檔案位置表FAT︰File Allocation Table)使用的區塊Block)也要不斷的被更換,否則第一個掛點的就是這個區域。

關於閃存的儲存管理很複雜,恕小弟無法一次說明清楚,但大家可以慢慢討論。手中的文檔也頗多,明天先找幾篇基礎的上傳。

网友:
How to calculate life of Flash

How to calculate life of Flash.pdf

网友:
NAND Flash Memory Reliability in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s

网友:
先帝死刻SanDisk)這篇文檔寫得也蠻好的!

网友:
带着学习的心态来看

网友(2015-12-28):
正好最近有Flash数据失效情况发生,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