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EDA365 SKILL后在allegro中不显示,郁闷死了!求助呀!

楼主(2015-09-07):
    安装了EDA365 skill后在allegro中不显示,郁闷死了!求助呀!

网友A:
    软件启动后Ctrl+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启动后Ctrl+E试试!

    提示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EDA365_MENU_NAME

网友:
    拆卸后下载最新版本安装上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感谢deargds版主帮忙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