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Tg 的利与弊

楼主(2015-09-07):
如题 ,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是不是越高越有利,高Tg有什么弊处呢? 其实不是。

楼主:
自己顶一下,热膨胀程度是否会不一样呢?,高Tg常常硬度会高,是否会影响到钻孔呢?

网友A:
没用过,高大上的东西是要花银子滴,一般公司都是减成本优先不会掏这钱。
而且光板子高TG没用,相应焊接的器件也得是耐高温的吧?那支出又增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高大上的东西是要花银子滴,一般公司都是减成本优先不会掏这钱。
而且光板子高TG没用,相应焊接的 ...

没事,有机会接触材料厂家的人,多去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的理解就是:Hi-TG的弊就是稍微贵一点,好处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免得出现板子裂化。

网友B:
对于生产,高tg板材压合时候温度和固化时间要相对要长,比较费时。成本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搞tg在回流焊时 不易变形,对于板子博的比较适合

网友:
基板的Tg提高了,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性、耐稳定性等特征都会提高和改善。TG值越高,板材的耐温度性能越好 ,尤其在无铅制程中,高Tg应用比较多。  相对成本就高

网友C:
一般的FR-4与高Tg的FR-4的区别:是在热态下,特别是在吸湿后受热下,其材料的机械强度、尺寸稳定性、粘接性、吸水性、热分解性、热膨胀性等各种情况存在差异,高Tg产品明显要好于普通的PCB基板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FR-4与高Tg的FR-4的区别:是在热态下,特别是在吸湿后受热下,其材料的机械强度、尺寸稳定性、粘接性 ...

    弊端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生产,高tg板材压合时候温度和固化时间要相对要长,比较费时。成本大家都知道了

普通材料,价格相差有百分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材料,价格相差有百分之多少?

    180和140相差不大 10%左右吧 其它特殊的就相差大了

网友:
    贵应该是最大的弊端了

网友D:
    我们有部分产品要在75度的环境温度中工作,必须选高T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部分产品要在75度的环境温度中工作,必须选高TG.

方便 告诉是哪一个型号吗?

网友E:
    器件要在-45~85 度工作时有必要选高TG的板材吗?TU-752可以满足要求吗?

楼主(2017-04-01):
引用 网友E:
    器件要在-45~85 度工作时有必要选高TG的板材吗?TU-752可以满足要求吗?

    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部分产品要在75度的环境温度中工作,必须选高TG.

75°就需要高TG,这个环境高?高TG都1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