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打开一个板子,自定义的一个菜单都会重复加载,求解

楼主(2015-09-07):
如图所示,每次打开一个新板子,Allergo都会自动加载一下,求解决方法,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library" 'Librarymenu)

procedure( Librarymenu()
let( (q z)

; add a new menubar item -- individual calls
q = axlUIMenuFind( nil -1)
z = axlUIMenuInsert(q 'popup "ADC Library")
z = axlUIMenuInsert(nil "Silk_Solder Check(&b&r&d)"  "solder_check")
z = axlUIMenuInsert(nil "CAD Builder"  "ft")
z = axlUIMenuInsert(nil "CAD Checker"  "symbol_check")

))

,

网友A:
很奇怪,这段代码作为skill程序运行时,鼠标一指向自定义的那个菜单,软件就会down掉。
但是在skill模式下执行这段代码,就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版本allegro的bug,回去再试一下。

试了一下,S024和S034都有这个问题,把这个代码封装成il之后调用就会让软件down掉。
但是在skill模式下直接调用函数就没有问题。

是我的问题,这个skill在cmdreg的时候要设置为general。
即:
axlCmdRegister("cmdname" 'funcname ?cmdType "general")

楼主试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这段代码作为skill程序运行时,鼠标一指向自定义的那个菜单,软件就会down掉。
但是在skill模式下 ...

多谢 我试一下

网友B(2015-10-29):
何时调用Librarymenu函数
是否按照如下示例方法
if(axlVersion('version)>15.7 then
        axlTriggerSet('menu 'Librarymen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时调用Librarymenu函数
是否按照如下示例方法

可以了,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