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有關盲埋孔的問題

楼主(2015-09-07):
板上的各位前輩,小弟有找了論壇有關盲孔的文章,看完了這些文章但是小弟還有疑惑
列如我有點A1要製作盲埋孔,我A1的孔可以直接製作1. L1-L4嗎?還是要2. L1-L2在L3-L4
如果是2. A1的孔是L1-L2,L3-L4是在同一個點嗎??
再者我還有B1要從L1-L6製作鑽孔,那是直接1. 鑽孔就好還是2. 盲埋孔好
如果是2. B1的孔是L1-L2->L3-L4->L4-L6是這樣嗎??
因為我這個封裝是LDDR3 BGA的封裝 PAD PITCH只有0.4mm
小弟又沒有製作盲埋孔的經驗
還請各位前輩指教一下

网友:
是1,不会那么麻烦

网友:
    是1,很简单的

网友:
    bga0.4间距,要用到2阶忙埋孔。以一个8层板为例,你可以这样设置盲埋孔
    1. 1-2 2-3 3-6 6-7 7-8 这种叫错孔
2. 1-3 3-6 6-8 这种叫叠孔

网友:
    叠孔设计会比错孔设计的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