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工作几点疑问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09-07):
NMOS
问题一:mos可变电阻区,导电通过什么原理,电阻变化主要是什么导致
问题二:恒流区处于预夹断和夹断之间,所以耗尽层能导电吗?
问题三:夹断区和恒流区的耗尽层有什么区别吗,一个可导通一个不能导通

网友A:
建议你找模电书看看,或者去Google上baidu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找模电书看看,或者去Google上baidu下。

去Google上baidu下,这个要赞

楼主:
我就在看模拟电路书但是就是妹

网友:
这些东西,都忘了差不多了。
问题一:mos可变电阻区,导电通过什么原理,电阻变化主要是什么导致。
问题提示:
MOS管好比一个球形阀,而球阀相当于电阻区。水流好比电流,球阀对水的阻碍,相当于电阻。球阀的手柄相当于UGS。

后面两个问题,表示上学那会儿没见过这些名词。那会儿有导电沟道一说。有开通和关断一说。
夹断*******这是在秀写书的人文化水平高么?

网友(点评):
拉便便的时候都是用"夹断"这个词来形容的,导电沟减小是不是就是"夹"

网友A:
1,电阻的大小主要由于载流子的数量多少决定,这里也是通过栅极电压来控制该区域导电载流子数目来达到控制导通阻抗的。
2,耗尽层是因为外加电场把本来内含其中的多子拉走才产形成的,多子没有了但是还有少子,少子也可以导电。
3,夹断区的耗尽层比恒流区的更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的大小主要由于载流子的数量多少决定,这里也是通过栅极电压来控制该区域导电载流子数目来达到控制导 ...

什么是跟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