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这样做吗?

楼主(2015-09-08):
intel  cpu 焊盘过防焊后,焊盘就非常的小,建议我们焊盘放大?好象cpu的焊盘不能随便加大?有加大焊盘做的吗?

楼主:
钢网做的比防焊还要大,是不是焊盘过防焊后,焊盘就非常的小.?

网友A:
焊盘过防焊就变小 这个一直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是在SMT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过防焊就变小 这个一直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是在SMT的时候?

不是,是在pcb制作时.

网友A:
焊盘大小不是根据gerber做的吗?过防焊之后就非常小  是指露出来铜小还是焊盘变小了?是不是你的阻焊开窗太小了,把原来的焊盘盖住了,露出来的就小了?
或者是你封装的时候焊盘就小,但是这个就和阻焊没关系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大小不是根据gerber做的吗?过防焊之后就非常小  是指露出来铜小还是焊盘变小了?是不是你的阻焊开窗太 ...

开窗不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窗不小吧.

钢网的参数奇怪,但是过阻焊焊盘变小到底什么意思还是不明白,你这样的数据如果不考虑钢网,应该没问题,都是根据gerber做的 怎么会变小呢?

楼主:
是呀,就是找不到原因,看来只能亲自去板厂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