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封装,钢网比pad大可以吗?

楼主(2015-09-08):
是不是很少这样做?

网友:
一般不要那么大  钢网开的时候 像BGA之类的 他们开成菱形   最大直径和BGA大小差不多
所以你要是真的开钢网
这个大小就无所谓  一般和BGA 80%大小相同

如果你的BGA过小
这个就徇情一点  小一点

楼主:
钢网做的比防焊还要大,是不是焊盘过防焊后,焊盘就非常的小.?

网友:
一般都不会这样设计,容易引起短路,当然,也浪费锡膏咯

网友:
不太会这样

楼主:
也是第一次见.所以才奇怪.

网友(2015-10-10):
    有这种做法,可以保证焊盘的规整度,但一般bga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印象中都是PCB厂家帮忙出钢网。

网友(2015-11-24):
    太大容易连焊。

网友(2016-03-20):
    landpattern算算呀,基本是ballsize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