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死机

楼主(2015-09-08):
    目前手上有一个LED点阵屏的板,很容易死机,复位后正常,但过一会儿会继续死机;

供电采用5V/1A的电源适配器,更换不同的同规格适配器,死机的概率不同,有的一上电就死,有的很久都不死;

    测试设备的最大工作电流为600mA;

    各位大神给指指路,看看可能是哪里有问题,急着出货呀

********************************************正常*********************************************

********************************************不正常********************************************

网友:
    接触不良,座子太松?

网友A:
    估计就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接触不良。

开始也这么认为,后来是直接把线焊接在板上的,还是这样

网友A:
    当把PCB上的GND和3头插座的GND连接起来的话,死机情况不再出现;
    有没有图片?

    直接焊接在板上,跟GND和3头插座的GND链接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把PCB上的GND和3头插座的GND连接起来的话,死机情况不再出现;
    有没有图片?

    也就是把PCB的地和示波器的地连起来,示波器的插头街上电源,但是示波器不用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把PCB的地和示波器的地连起来,示波器的插头街上电源,但是示波器不用打开

    哦,你说的是大地,对吧。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的产品必须接大地才能确保不会死机,否则都有概率(概率比较大)的情况死机,对吗?

网友(点评):
纠正一下,是点阵屏

网友B:
    上电,测试一下,电源对地的交流电。 如果很大,是不是接地方面想点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的是大地,对吧。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的产品必须接大地才能确保不会死机,否则都有概率(概率比 ...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测试一下,电源对地的交流电。 如果很大,是不是接地方面想点办法。

    坑爹的示波器侧不了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坑爹的示波器侧不了交流

万用表测量,不会也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量,不会也没有吧

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0.1V

    是对大地吗?如果是,就搞不清楚了。

网友A:
    不懂了,只能你继续找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了,只能你继续找差异了。

    上图了

网友C:
你把PCB GND通过电流表和大地连接,看看是否有电流流过?

网友:
我第一次参加电子竞赛就是做了一个LED点阵屏,你看看电源部分和复位电路的纹波,软件编写是否出现BUG导致程序跑偏

网友D:
你换不同规格的适配器,不晓得适配器是什么情况,都是5V1A的?
建议换5V2A的甚至更大些的适配器再试。
可以的话,测下电压和电流波形。
另外,PCB的GND和大地PE接起来。

网友E:
电源是什么样的1A够吗

网友:
我感觉你的板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PCB GND通过电流表和大地连接,看看是否有电流流过?

我有次在现场这样量我的设备发现有0.9a交流电流这是神马情况?漏电??

网友:
大地和地还是建议不要直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是什么样的1A够吗

    1A很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不同规格的适配器,不晓得适配器是什么情况,都是5V1A的?
建议换5V2A的甚至更大些的适配器再试。
    可 ...

都是5V/1A的,5V/2A的也试过,很不稳定,有时候一直不死机,但有时候就一直死机

网友:
    查板卡,这个要当面去检查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