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含有混频器后,我想测它的s参数,可是出来结果错误,帮我看看吧,各位大神

楼主(2015-09-08):
我端子加在第一个滤波器的后面,s参数正常显示,但是只要一加混频器,就不对了,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混频器属于系统级分析的部件,不能用于电路级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频器属于系统级分析的部件,不能用于电路级的分析。

你好,那我如果要测含有混频器的系统的s参数,应该用什么?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对于Timed滤波器怎么测它的群时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我如果要测含有混频器的系统的s参数,应该用什么?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对于Timed滤波器怎么测它的 ...

下载你混频器的snp文件或者spic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你混频器的snp文件或者spice文件。

嗯,我先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