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机械定位孔(无电镀) 是按照那种方法做的?

楼主(2015-09-08):
 寶蓋頭:大家做机械定位孔(无电镀)  是按照那种方法做的?

TAE:放置焊盘

 秋水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9UWGWQ]0XBWKLM%A3GN]GVR.gif:直接在outline上做的
寶蓋頭:放通孔焊盘  应该好些
outline  上   复杂的板子  容易出  问题    简单的还好

  秋水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9UWGWQ]0XBWKLM%A3GN]GVR.gif:都一样,问做板的最清楚了 。放焊盘动不动就给你电镀。outline最后才你给钻孔

寶蓋頭:取消电镀啊

xieyizheng:
是的放置焊盘才是正确做法
你要不要镀金,你可以自己设定。出GERBER时可以体现出来
用OUTLINE是原始一点。还要另外说明。出GERBER不能体现

总结:
通过两种方法:放置焊盘和直接在outline 都可以实现。
但放置焊盘的做法相对更加保险一点。

网友:
放焊盘,然后设定焊盘的钻孔大于外径即可。

网友:
我们最终需要的结果是:无沉铜(无电镀)的按要求尺寸做的孔。

得到这样的孔,或许大家能够多了解PCB的生产工艺流程后更能知道怎样做更好,比如 先打孔,后沉铜工艺,后... 。
显然厂家根据客户的要求是要对非沉铜孔做前期资料处理的(来实现客户最终的孔径大小和非沉铜孔)

实际中,我们常常遇到的是明明设计了非沉铜孔,且在如 gerber文档中也能看到明显的非沉铜孔列表,但还是被 沉铜(电镀)处理了。

可见,除来资料自身准确描述外,有必要在加工文件中特别说明,如“非沉铜过孔 4个”类似的说明,
这样,做为设计者来说,告之义务已经做到,剩下的则只是 制板厂的原因了...

网友:
以AD为例,外形、所有的开槽、非金属化孔用机械1层,这个靠谱。
楼上说的放焊盘,很多时候,会被沉铜。。。尤其是小板厂。
细节,体现出一个板厂技术部门的水平和态度。小板厂,技术员就那么几个人,一天要处理很多图,搞晕乎,或者没心情给你处理,结果……

网友:
个人倾向于用通孔焊盘,出钻孔文件的时候,勾选相应的选项,电镀与非电镀孔分成两个文件,再加上钻孔指示符,厂家也不容易做错,而且这些孔都会包含在Gerber文件中,感觉这样比较规范。但有个问题,AD一直缺少铣槽的命令,遇到比较大的孔,厂家是铣出来而不是钻的,这个时候在文件中包含这个大的钻孔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另外,现在的公司不知道是谁开的头,都是用禁止布线层做板框、画安装孔等不规范的做法,令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