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CB铺铜。铺铜的形状不好修改。

楼主(2015-09-08):
昨天  有位 朋友  说   铺铜不好拉 顶点

解决方法:

 寶蓋頭:把  直角  切  一刀  就可以

网友:
在铺铜上右键——>polygon actions——>move vertices。然后就可以改了,光标捕捉设置好的话,会自动捕捉端点。so easy!

网友:
还是算了吧,AD铺铜天生比较弱。先天性的要想改好, 就只得花费大量的人工了。

网友:
edit——>move——>Polygon Vertices。然后就可以改了

网友(2015-10-22):
这个我也会,要是早一点看到就好了,

网友(2016-10-18):
AD铺铜,无力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