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复制text

楼主(2015-09-08):
5金币

RT,怎样直接复制各种text?以及怎样连续添加text?不用加一个点一下“A”那个工具栏。

网友:
选中需要复制的text,按住ctrl键,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目标text到其他位置,即可复制。

网友:
不错,要是能以此递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