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5V,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5-09-08):
隔离电源输出5V,毛刺怎么这么大?即使我用示波器测量地平面上的两个GND管脚也有这么大的毛刺?
这个怎么办?

网友A:
1 有可能测量有问题,没有使用接地环来测试。
2 AC-DC吗?走线,变压器不合理都会有类似问题。
电容加大点可能会有好处。

一吨乱猜!

网友:
我猜测你的示波器表笔的夹子是不是线断了 解除不好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泰克4000系列示波器,但明显楼主不怎么会用,正确的测量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1.你看到的毛刺很大概率是假的,是探头和地线夹子之间的环路感应到的,测量的时候要使探头和地线夹子之间包围的面积尽量小,可以用弹簧针代替底线夹。
2.用差分探头完美解决上述问题。
3.示波器记录长度才10K点,至少调到1M点以上,这样不至于漏掉波形的细节。

BINGO。测开关电源都会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泰克4000系列示波器,但明显楼主不怎么会用,正确的测量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1.你看到的毛 ...

非常好提示  很多时候因为测量模型不对  导致测试结果不正确

网友:
完全没规律,杂波,应该是测量误差。
示波器探头最好用接地环,探头与示波器连接的地方,也是经常出问题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可能测量有问题,没有使用接地环来测试。
C-DC吗?走线,变压器不合理都会有类似问题。
电容加 ...

这个是隔离电源输出来的,Y电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泰克4000系列示波器,但明显楼主不怎么会用,正确的测量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1.你看到的毛 ...

是的,泰克的,但是我测量恒压源输出来的5V电压就没有这个毛刺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隔离电源输出来的,Y电容是什么?

高压与低压GND的连接,用于给dv/dt  di/dt提供通路,减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与低压GND的连接,用于给dv/dt  di/dt提供通路,减小干扰。

这个电路图有推荐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我后来没有使用,这个影响没这么大吧

网友(点评):
真不好说,应该接地环的影响跟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有推荐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我后来没有使用,这个影响没这么大吧

不确定,可以试一下。一般的开关电源都要加Y电容,少数都是奔着无Y设计去的。另外楼上各位说的接地环是很重要的东西,只用探头夹子是很容易测出毛刺来的。

网友:
你的电路放上来看下?不知所云啊

网友(2015-10-20):
        测试方法很重要,示波器不要用夹子,用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