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tom smooth的用法

楼主(2015-09-08):
初入坑,画了一些小板子,还从未用过该功能,请教怎么用,布线完后,然后用该功能对整版进行平滑吗

网友:
PADS,还是AD,还是ALLEGRO,请发到对应的板块。

网友A:
整版?还是要谨慎使用,别用完之后禁布区或者之前特殊走线都被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版?还是要谨慎使用,别用完之后禁布区或者之前特殊走线都被动到

嗯,试了一下,确实是的,谢谢

网友:
可以,但哪那些饶线的网络,就要小心,最好锁住.

网友:
最后还是要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