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动设置差分对问题

楼主(2015-09-08):
如题  自动设置n和p 或者+和-结尾的信号名可以,但是有些n和p在中间或者数字前面的,就识别不了,allegro设置差分的时候可以设置识别这样的网络名吗?

网友:
这个貌似不能吧,所以你在取网络名的时候就要注意

网友:
风络名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还没注意

网友:
应该只能是手动在添加溜掉的部分了。

网友A:
    其实非常简单,看图:
    例如:

随便选一根线,单击右键:

单击Auto Setup:

输入过滤符,单击Cre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非常简单,看图:
例如:

谢谢阿杜

网友:
    谢谢阿杜l老师

网友(2019-03-18):
    上面阿杜老师那个正的怎么写成N,负的怎么写成P了,有人注意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