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关于ADS2015 新功能 Controlled Impedance Line Designer

楼主(2015-09-08):
最近发现这个新功能,本质就是设置叠层,模拟真实环境,但是比起其他软件设置叠层,感觉过于复杂,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其中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inteRFace layer 这个是不是就是指的导体层,另外就是strip plan和slot plan,这2个指的是什么,这个软件介质层比较好理解,主要是导体层,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刚刚发现这个功能2014也有,只是原来用的2013版本,不知道这个功能。

网友:
这些帮助文档写得很清楚,
Strip Plane - Allows the mapping of Conductor, Semiconductor, and Dielectric Layers, and the insertion of Nested Substrates.
Slot Plane - Allows the mapping of Slot Layers.

网友A:
interface layer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相邻两层介质层的分界指示层,是没有厚度的。如果导体层是设置成sheet的话,那导体走线层确实就和interface layer重合在一起,这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导体层有厚度的话,走线会嵌入到介质层中,那么interface layer只能是理解成指示用的分界层,它没有物理特性,只是为了用于区分物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face layer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相邻两层介质层的分界指示层,是没有厚度的。如果导体层是设置成sheet的话 ...

昨天研究了一下,感觉应该是这么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