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导入网表,等长约束信息改变

楼主(2015-09-08):
正常已经做等长的,都通过了,如下图:

重新导入网表后,等长不通过啦,发现分组的信号已经变了

感觉是Xnet连接顺序被改变了

网友A:
估计是net名变了导致的。

网友B:
    导出网表时,该选项不要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网表时,该选项不要勾选。

奇怪!这个选项没有勾选,原理图有个错误提示,不知道跟这个关系大不
    ERROR(ORCAP-17054): The value defined for Ratsnest Schedule on this net is incorrect.This property will not be updated. Use the Property Editor to define the RATSNEST_SCHEDULE property. VCC3V3:  SABRE LITE, 11 UART  (187.96, 139.70)
ERROR(ORCAP-17054): The value defined for Ratsnest Schedule on this net is incorrect.This property will not be updated. Use the Property Editor to define the RATSNEST_SCHEDULE property. GND:  SABRE LITE, 11 UART  (106.68, 83.82)

    高速信号的约束规则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net名变了导致的。

net一直没有更改,不知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