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原理图出现问题

楼主(2015-09-08):
    我用阿里狗的CAD CIS画原理图过程过,有时点击右键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重启打开 或只有重装了

网友:
    你试试到其它软件正常的电脑里,到安装目录下找到capture这个文件夹(一般路径是cadence\spb_16.6\tools),然后把这个资料夹copy过来覆盖你自己电脑里的这个文件夹试试,不一定你能行,

网友:
    二楼正解,这个办法我有用过,可以,但是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对了,不红意思,昨天忘记说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估计别人给你的版本比较高。然后你用低版本可以打开,但是,你已编辑保存就会跳出这个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