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ADC采样。

楼主(2015-09-09):
请问大神,有没有多通道(数量在100以上,也可能上千通道)ADC采样的一个方案?
目前能想到的方案(1)模拟信号先经过数字开关,然后选通,再到ADC采样口。(2)有没有多通道ADC的cpu(类似于FPGA)的CPU?
求有了解的大神,推荐方案,或者发表下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A:
应该木有上千的ADC吧,CPU更不用说了,ADI自己去看看,应该有上百通道的,不知道你对采样速率什么要求,这么多通道,速率要高的话,还是很麻烦的,速率没要求还好,多通道+模拟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木有上千的ADC吧,CPU更不用说了,ADI自己去看看,应该有上百通道的,不知道你对采样速率什么要求,这 ...

CPU的话,可以推荐相关的品牌或者系列吗?ADI里面,多通道的好像都很贵,而且估计不好买,要签NDA

网友B:
对采样率要求不高,建议还是使用模拟开关+ADC的模式,像你需要这么多通道的
可选择性本来就比较少,所以,应该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采样率要求不高,建议还是使用模拟开关+ADC的模式,像你需要这么多通道的
可选择性本来就比较少,所以, ...

但好像也需要N多的开关,通道数量多的话,一个采集流程就需要蛮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的话,可以推荐相关的品牌或者系列吗?ADI里面,多通道的好像都很贵,而且估计不好买,要签NDA

这么多的,我也没用过。我的意思是说CPU应该不好找,ADI的ADC+模拟开关  ,这个成本肯定不低,但具体的成本还是要取决于你设计的需求,到底是要一个什么性能精度级别的,比如速率要求不高,  1HZ,1KHZ区别大了,精度几位的,16位的想象下   8位的能满足不?
开关多少个,一个ADC几个通道,这个肯定也是由你的需求决定的,你1分钟内把1K个通道轮询一次,和1小时轮询一次,差距相当大吧?
建议你把实际用途,或者你自己评估出来的具体性能需求整理下,让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采样率要求不高,建议还是使用模拟开关+ADC的模式,像你需要这么多通道的
可选择性本来就比较少,所以, ...

模拟开关,就要便宜不少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采样率,调整模拟开关的数量,模拟开关之间属于并行的。

网友C(2015-10-20):
        我现在项目用的一个片上可编程的CPU,每一个GPIO都可以作为ADC采集。100pin封装的,大概80pin左右。结合模拟开关应该能达到你的需要。是赛普拉斯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项目用的一个片上可编程的CPU,每一个GPIO都可以作为ADC采集。100pin封装的,大概80pin左右 ...

good,可否推荐下系列型号,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od,可否推荐下系列型号,价格怎么样呢

CY8C38系列,价格可以自己上官网看。15,左右,我觉得蛮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8C38系列,价格可以自己上官网看。15,左右,我觉得蛮贵的。

谢谢这位朋友,详细看了手册,确实是可以当做analog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