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电池和适配器供电死机!

楼主(2015-09-09):
测试发现电池和5V/1A适配器供电都会死机!下图白色为3.3V电源,

LDO用的是CE6200,电流绝对够,测试电压没有跌落,

示波器一碰到晶体(24M)就会死机;

    试过加电容,都没有效果。

这个怎么整

网友A:
    测试下纹波看看呢

网友B:
    你看看适配器电源经过LDO后的纹波情况。看看复位电路的电压是否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多少?

    最大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纹波看看呢

纹波很小,几十mV

网友:
    是纹波抑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适配器电源经过LDO后的纹波情况。看看复位电路的电压是否有波动

    电压几乎没有波动,纹波10-20mA

网友D:
    适配器输入前加共模电感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输入前加共模电感再试下。

都试过没有效果,最新发现电池供电也会死机

网友E:
    你现在可以排除是电源引起的死机吗?

网友E:
    示波器碰到晶体,是碰到晶体的管脚/电容,还是碰到外壳就死掉。
    MCU/CPU的晶体的驱动功率可以调节吗?
是不是软件BUG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可以排除是电源引起的死机吗?

对,基本上排除了是电源造成的可能;

有客户的参考板,用的是一样的电源电路(只是主控不一样),不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这板是之前的同事做的,在那基础上做了好几次板(主控部分均是复用),但均有死机现象

    (可能今天死机,放一晚上就不死机了;也有的换个MCU就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碰到晶体,是碰到晶体的管脚/电容,还是碰到外壳就死掉。
MCU/CPU的晶体的驱动功率可以调节吗?
    是 ...

是碰到晶体的管脚,碰外壳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碰到晶体的管脚,碰外壳没事

    看你的描述,感觉问题有点严重。死机之后的现象如何?比如画面卡了?芯片没有温度了等等?

    示波器管脚碰到晶体的管脚有问题的话,考虑示波器太差(探头输入电容太大),或者晶体的驱动功率太小,稍微接点负载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描述,感觉问题有点严重。死机之后的现象如何?比如画面卡了?芯片没有温度了等等?

示波器管脚 ...

    死机之后的现象见这里,有图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2679-1-1.html

画面有时会全灭(偶尔),有时会零星的亮几个LED(大部分)

    降压用的二极管很烫(客户的板子没这种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死机之后的现象见这里,有图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2679-1-1.html

    过热死的吗?
    我的意思是,死机后,你的MCU是不工作的吧,晶体和电压,复位都正常吗?

    另外你的CE6200是那个封装,耗散功率你计算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热死的吗?
我的意思是,死机后,你的MCU是不工作的吧,晶体和电压,复位都正常吗?

CE6200是SOT-25封装,只给单片机供电,这个是足以胜任的

    死机后晶体测不到波形,像是没起振
    复位管脚电压正常,能复位

网友F:
    晶体的 负载电容师傅合适 ,震荡的余量够不够。还是晶体过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的 负载电容师傅合适 ,震荡的余量够不够。还是晶体过驱动了?

    晶体没带负载电容,芯片内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热死的吗?
    我的意思是,死机后,你的MCU是不工作的吧,晶体和电压,复位都正常吗?

刚量了死机后晶体电压0.6V,晶体是24M,芯片的供电是3.3V
    量了客户正常的板,晶体电压也是0.6V

用万用表量的时候,黑表笔接地,红表笔触碰晶体的PIN,竟然出现复位的效果,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量了死机后晶体电压0.6V,晶体是24M,芯片的供电是3.3V
量了客户正常的板,晶体电压也是0.6V

死机后,晶体波形到底如何,是挂了还是保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机后,晶体波形到底如何,是挂了还是保持有?

    确实测不到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测不到波形

排除了示波器的探头的问题?那你正常工作的时候的波形是怎么样子的?另外MCU要求的晶体的规格是如何?

网友F:
    实际晶体的负载电容就是你晶体外面挂的那2个电容/2 +上分布电容。需要和晶体规格的负载电容一致这样频率不会偏  ,现在感觉主要的问题是不是  负载电容不合理 芯片驱动能力弱振荡余量不够(或者 如果芯片驱动能力很强过驱动晶体了)

网友G:
    示波器探头一点,晶体就不起震,说明外接容性负载太大,驱动不起来了。你把那两个起震电容减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除了示波器的探头的问题?那你正常工作的时候的波形是怎么样子的?另外MCU要求的晶体的规格是如何?

    排除了探头问题,MCU是CC2640,24M晶体,

    正常工作的波形测不到,因为示波器一碰就会死机(客户的机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怀疑问题在晶体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探头一点,晶体就不起震,说明外接容性负载太大,驱动不起来了。你把那两个起震电容减小一点,试试

没有外接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晶体的负载电容就是你晶体外面挂的那2个电容/2 +上分布电容。需要和晶体规格的负载电容一致这样频率不 ...

没有外挂负载电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除了探头问题,MCU是CC2640,24M晶体,

正常工作的波形测不到,因为示波器一碰就会死机(客户的机也 ...

把MCU的晶体的能力加强一点。应该有寄存器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