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结合PWM实现动态调压

楼主(2015-09-09):
请教一下大家,图中的 R3  R4  R5和 C1的值怎么来确定呀

网友A:
R5,C1组成RC积分电路,将PWM转成DC。VFB反馈回来的电压与这个电压求和后得到最终的VFB。
R5和C1由PWM的频率决定。R5 ,C1的乘积一般取10倍的PWM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
R3,R4用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
列方程,解方程。
R3,R4分成两个明显是为了方便调试。用于得到非标电阻。

网友B:
R5和C1把PWM整成直流。主要考虑R1 、R2、R3交叉点的电流,VFB不变,流过R2的电流不变,VPWM引起流过R3和R4的电流变化,从而影响到R1电流变化,就影响到V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C1组成RC积分电路,将PWM转成DC。VFB反馈回来的电压与这个电压求和后得到最终的VFB。
R5和C1由PWM的频 ...

非常感谢,那么R3/R4的值又怎么来选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和C1把PWM整成直流。主要考虑R1 、R2、R3交叉点的电流,VFB不变,流过R2的电流不变,VPWM引起流过R3和R4 ...

嗯嗯,谢谢,电路的原理我基本上能够明白,但是还是不太会选择R3/R4,这个值应该是决定了VPWM对输出电压的调整能力吧?怎么来定这个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电路的原理我基本上能够明白,但是还是不太会选择R3/R4,这个值应该是决定了VPWM对输 ...

我觉得实际试验吧,万能,理论再多不如去试验下,选几个不同数量级的分别试验一下。

网友:
楼主 看下这个 跟你的电路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