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框导进去后少了一截 怎么破

楼主(2015-09-09):
问:板框导进去后少了一截 怎么破

答:在autocad中进行分解,然后重新闭合。也可以手工在layout中进行修改。将少的这一截线进行补充。

网友:
谢谢大师,把他在CAD里面合并再转就可以了。
但是不合并的话转成AD,AD是没问题的,再由AD转PADS的话 效果更差。

网友:
你这个可以转成板框吗,不是在PADS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图形才可以转板框,否则是2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