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吗,DDR走线灌进了地铜会有什么不良吗

楼主(2015-09-09):
能请教一个问题吗,DDR走线灌进了地铜会有什么不良吗! @- p! n2 g5 G3 [# h

网友:
不是孤铜就好

网友:
地銅若是浮地,會有DDR的EMI,需要在這些地銅上打GND VIA,若地銅是長條形,請在長條地銅2端打GND VIA,若是長度很長就要多幾個GND VIA,大致如附件的圖

网友(2015-12-22):
对阻抗会有点影响哦

网友:
一般会影响阻抗.要不走线就直接包地.

网友:
    阻抗多少有点影响,另外不能有孤铜,要打当应的地过孔,另外只是小块的,不连继的建议不铺铜。

网友(2016-07-28):
    楼主画板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