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问题:Altium的层次原理图问题,无解? 已解决

楼主(2015-09-09):
   PCB中,有些部分公用,例如电源部分,输入输出连接器,另有四部分子功能电路完全相同,这时想采用多通道设计方法。

问题来了,altium多通道设计时,每个子功能都在一张图中实现,而我的子功能是在多张图上实现的,这几张图用使用网络标号进行了电气连接

如果我把这几张图一起创建一个sheet symbol,放到一个叫TOP1的顶层图纸中。
这样一来,这几张图之间的电气连接就不存在了(在多通道层次图中,网络标号作用域仅限本图纸)
必须用某种方法连起来(别说全部复制到一张大图里面,那得用A1大的纸才放得下)
在altium官方的AR0123帮助文档中提到 Off-sheet connector 可以在子图间进行电气连接
Off-sheet connectors provide a middle ground, allowing you to create horizontal connectivity for a select group of sheets within
your project. The way to group these sheets is by placing multiple sheet names in the Filename field of a single sheet symbol,
separating each with a semi-colon. Now place off-sheet connectors for those signals that must be carried between these
grouped sheets. Off-sheet connectors will connect with matching off-sheet connectors, but only within those sheets grouped
together on the parent sheet symbol."

这样TOP1图纸下面的子图题就解决了。由于电源和其他一些部分是公用的,所以这些功能放到了 另一张图纸misc中
这张图纸从功能来讲,应该是和TOP1平级的。misc与TOP1中的电气连接也理应由Off-sheet connectors来完成。

OK按照上面的思想,建立了工程。Altium编译会出现错误:Multiple top level document.    详情参见附件1

怎么办???????    再添加一个上级文件TTOP把TOP1和Misc包进去???  尝试这么做了,这个工程见附件2

编译仍然出错,这次的提示是misc和TOP1中的Off-sheet connectors网络名重复,我勒个去,我就是想用Off-sheet connectors把它们连起来呀,你报个鬼错呀?

编译错误后,就无法正确的把元器件和网表update到PCB, 到底怎么办呢???

Altium要求,采用层次原理图时,只能有一个最顶层文件。附件的工程最顶层有两个文件,所以编译有错误。
根据我这两天折腾这个问题的心得,对于层次(多通道)原理图的 网络标号问题总结如下:

1.层次原理图最顶层只能有一个文件(不能有其他文件即使是没有电气信息的目录和说明页)

2.下层原理图可以分组(创建sheet symbol  时,属性里面的 多个文件名以分号分隔)
 组内原理图之间的电气连接使用 offsheet connector
 组间连接只能通过PORT在上层原理图进行连接

3.原理图使用port来和上层原理图进行连接。

4.网络标号的作用域仅限于本图纸,组内跨图纸连接 见2
  PORT的作用域为本图纸和上层图纸

5.电源符号的作用域是全局的

6.对于多通道设计(多图纸设计),不要更改工程中网络标号作用域为全局模式,除非你能做到非电气连接网络标号的唯一性(多通道时几乎不行)

否则所有同名标号的将连在一起,相信这一定不是你的设计本意

网友:
把图纸改大,子模块的多张图合成一张。

网友(2016-01-20):
恩,同意;也在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