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器件连线在移动过程中连线始终保持原来位置

楼主(2015-09-09):
allegro在器件布局的时候,移动器件时,连线始终显示在起始位置,而不像AD那些软件,器件移动到其他地方,连线回自动连接最短距离的器件,请问这个在Allegro中可不可做修改?

网友A:
将器件放下之后 连接线会连到最近距离的元件上,这是默认设置,不能修改。 看你的图,是不是因为只显示了指定的一些元件飞线?

网友B:
是你电脑太慢  拖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器件放下之后 连接线会连到最近距离的元件上,这是默认设置,不能修改。 看你的图,是不是因为只显示了指 ...

是的,我在前期手动布局的时候,把所有的线全部影藏了。就像你说的,只有把器件放下之后,连接线才会连接到最近距离的器件上,这样你不觉得很不方便吗?还有一个就是,当器件出于MOVE状态时,焊盘的NET也是看不见的,比如一个电容GND和VCC,移动电容到芯片VCC时,有时运气不好的时候,GND靠近VCC了,所以还得重新再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电脑太慢  拖影吧

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前期手动布局的时候,把所有的线全部影藏了。就像你说的,只有把器件放下之后,连接线才会连接 ...

你这是纠结症,得治啊。  这么多年了 谁抱怨过这个问题啊     你把不同电源高亮一个色就好啦

网友:
    器件按中心旋转有快捷键啊,很方便的。

网友:
    占个沙发 看看帖子

网友(2019-11-1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最近学这个软件,也是飞线不能在移动过程中自动跳到最短,感觉忒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