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软件使用】传说中的双窗口怎么才能弹出来

楼主(2015-09-09):
最近使用allegro SIGRITY PI软件进行进行直流设计仿真。
1、打开ALLEGRO SIGRITY PI
2、打开需要仿真的文件FZ.brd
3、设置参数
4、点击Analyze-DC Analyze进入PowerDC
5、设置参数
6、点击 Start Simulation
7、仿真结束

但是,此时应该出现ALLEGRO SIGRITY PI和PowerDC两个窗口啊,为什么我只有一个?

网友A:
另外再开启一个不就行啦。不过你应该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我们比较穷,还是老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再开启一个不就行啦。不过你应该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我们比较穷,还是老版本的。

另外开启的窗口和PowerDC不是关联的,在PowerDC里面定位的问题点不会自动在ALLEGRO SIGRITY PI中显示。

你们是用老版本的习惯了吧,论坛里有很多人提供软件,我就随便下了一个。

网友B:
你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应该没几个完全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没必要,要看问题直接生成excel或log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个版本的?

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