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问题

楼主(2015-09-09):
allegro用shape select命令修改铜皮时铜皮怎么对不到格点上了?

网友:
1.你可以先看下自己的格点设置,改大或者改试试
2.可以把铜皮削去更多再重新拉

网友:
对不到格点就用座标试试

网友:
    格点设置了offset吧

网友:
    shape grid (Current grid/None),切割shape对不上格点,可以选None。

网友:
    看看帖子,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