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 过孔可以选中,但移动不了,不知道是设置了哪里

楼主(2015-09-09):
在layout的时候,不知道动了哪里的设置,router里 过孔可以选中,但移动不了。走线元件都可以移动。就是过孔移动不了。

网友A:
过孔可能与旁边的线或孔存在安全间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可能与旁边的线或孔存在安全间距问题。

没有安全间距问题的也不行。走线可以移动但是过孔就是移动不了。而且走线过孔都不能删除。走线没有勾选“重新布线时允许回路”也能重复走线。删除走线时有如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可能与旁边的线或孔存在安全间距问题。

解决了,是布线设置规则里不知道怎么取消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