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元件库问题

楼主(2015-09-10):
小弟最近刚刚学习cadence绘制PCB,之前一直使用的是AD还有pads,有一些绘制电路板的基础。

 学习Cadence一段时间以后,最大的疑惑就在于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元器件,还望各位给出自己的经验或者好的管理方法。

 具体问题如下:

1.Cadence有没有类似AD的集成库概念?举例说明,我有一个STM32F407芯片,这个芯片封装是LQFP的,在AD中可以建立这个器件的原理图符号,同时建立这个器件的PCB封装,随后可以将二者关联起来,形成一个集成封装,下次再使用这个芯片的时候,只需要调用这个集成器件即可,不用再重新绘制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有了这个功能,便可以自己建立一个自己的集成库,逐渐往其中增加元件,可以省去很多的开发时间,而且这个库中的文件都是实践证明过的,非常好用。

2.Cadence是不是有PCB封装向导?就像AD中有的IPC封装向导一样,我只要拿着芯片的PDF手册,根据手册上给的标注,很容易就一步一步的用向导设计出来我的PCB封装,而不用去具体的关注焊盘的尺寸和各个层的概念?

3.传说中的LP Wizard可以生成Cadence的封装,但是具体该怎样操作?我一直尝试,并未成功。

4.Cadence的仿真功能据说十分强大,如果想要使用仿真,是不是需要额外的建立相应的器件库文件?这个库文件是不是也能集成到我上述说的那个库中去?

希望会用Cadence的大牛给小弟解答疑惑,如果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也希望您能给我分享一下您的做法,理解我的思路,提供一种猜想也可以。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3.传说中的LP Wizard可以生成Cadence的封装,但是具体该怎样操作?我一直尝试,并未成功。
=>你可以參考下列連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83&highlight=%B3%AC%C8%AB

网友:
1. Orcad有CIS,可以将符号、封装、供应商等参数都储存到数据库里
2. Allergo自带简单的封装向导,你只要打开PCB Editor,选择File->New,然后选择Package symbol(wizard)就行。最近还有一个Orcad Library Builder,可以从PDF自动提取参数。

4. Pspice模型其实就是一个网表文件,只要元件带有“PSpiceTemplate”属性,仿真的时候Orcad就知道如何生成对应的电路网表。你可以参考http://www.flowcad.de/AN/FlowCAD_AN_PSpice_Model_Config.pdf
另外,像TI等的许多公司会提供器件的spice模型,你只要下载下来,添加到仿真设置里,然后将具体元件的PSpiceTemplate设置好,就能仿真。

网友A:
可以建立本地元器件库的, 下次使用直接调用. 不用每次画新板都重新找封装.

网友B:
多多看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立本地元器件库的, 下次使用直接调用. 不用每次画新板都重新找封装.

请问如何建立本地元器件库?您的意思是建立package?建立好的元器件库是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分开的吧?举个例子说明:
我建立了LM358的符号库,同时建立了他的PCB封装库,我画原理图的时候调用原理图符号,是不是就不用再额外的给这个符号添加PCB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看下教程

大哥,教程一般是不会讲器件库的管理的吧?这个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管理自己的库文件吧?我见到好多人,他们各自管理的库文件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是一个项目一个集成库,有的是一辈子就维护一个库,所以,教程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的这个问题我觉着只有大家的讨论和各自的方法融合才能解决。谢谢你喽!

网友A:
如果公司没有统一的库, 一个项目一个集成库比较好一些, 库随项目文件一起存档, 这样可追溯性比较好, 器件也不会被改来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公司没有统一的库, 一个项目一个集成库比较好一些, 库随项目文件一起存档, 这样可追溯性比较好, 器件也 ...

您说的这个集成库就是包括3个库的文件夹吧?一个是焊盘库,一个是原理图库,一个是pcb库?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你们公司是怎么来管理库文件的?是不是也分为这三个部分?

网友C:
建议为了规范化,最好用一劳永逸的作法,在CIS中进行物料封装信息的维护,这样BOM也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刚进研究生,以后要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为了规范化,最好用一劳永逸的作法,在CIS中进行物料封装信息的维护,这样BOM也比较方便

不知道您说的这个CIS怎么个东西?是需呀建立本地的数据库么?您给的截图是那个软件,我没有见过这个界面啊,还望您抽出宝贵时间,不吝赐教,谢谢!

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关于cadence的本地access数据库的元件管理方法,连接如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3IZpW2X1byWTCrvpp8rpoi_g7Vy7l0Vem0rx0W7Eus2-3x_Ro59vEmQSFxuz_xqzPHokFxR17dw-6YfnxlqnwhSVyr2JfavUs_-vRt2Vla
您说的是这个意思么?这个数据库建立了以后,就用CIS,就是您打开的那个软件管理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这个CIS怎么个东西?是需呀建立本地的数据库么?您给的截图是那个软件,我没有见过这个界面 ...

是的,CIS是capture自带的器件管理系统,打开capture时软件要选择带CIS的模块

具体的信息配置可以按照你上面那个文库里面的方法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CIS是capture自带的器件管理系统,打开capture时软件要选择带CIS的模块

具体的信息配置可以按照 ...

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最好的操作方法了,但是我个人觉着还是有一些麻烦,可能是我自己对软件不熟造成的,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