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排版问题

楼主(2015-09-10):
         大家好,我在使用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希望有有缘人帮着解惑下。         电阻的标识、阻值摆放的位置横放,竖放的形态如图显示,而使用过程中会发生如图的这种情况,需要一遍一遍的改动,太麻烦。不知大家都是怎样避免的。希望不灵赐教。

网友:
先调整好一个之后,再复制,这样就不会改变啦

网友:
我也是先调整好一个之后,再复制。

楼主:
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A:
建立封装时候勾选,建立convert view  做两个封装,一个竖着,一个横着,把参数摆好,放置的时候根据需要选择convert or  not

网友(2015-12-06):
引用 网友A:
建立封装时候勾选,建立convert view  做两个封装,一个竖着,一个横着,把参数摆好,放置的时候根据需要选 ...

这个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