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想在顶层处理禁止铺通区,圆弧老玩不好,看有什么方法指导一下

楼主(2015-09-10):
问一下,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26005192\Image\C2C\C_JSS}13JS70~($~E30(F0K.png我想在顶层处理禁止铺通区,圆弧老玩不好,看有什么方法指导一下

楼主:
解决方法:

画keepout

一个圆形+一个矩形

网友A:
画个圆形KEEPOUT就可以了,为何还要加矩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圆形KEEPOUT就可以了,为何还要加矩形呢?

矩形是划到IC端这边来的。

网友:
那直接画个矩形不就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