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时问到:一款没有用过的IC的布局要求 该怎么回答?

楼主(2015-09-10):
 面试时问到:一款没有用过的IC的布局要求  该怎么回答?
而且 这个IC 也没有听说过  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答:
要看哪种类型的芯片,比如视频处理芯片。

一个芯片离不开:芯片,晶体,去耦电容,大电容,端接电阻

去耦电容要靠近。。。
晶体要靠近。。。
大电容要靠近。。。
端接电阻:串始并末

芯片内部最好保持一个完整的GND,如果有散热PAD的话,还需要打散热孔。

布局的步骤是:先摆放芯片,然后摆放去耦电容和晶体,之后再摆放串联电阻,并联电阻最后面摆。大电容可以放在芯片的周围。

布线的步骤是:按照芯片的管脚顺序,依次进行faout,电源和地网络要加粗,最好先接到电容后再打孔。如果电容放在背面的话,芯片的电源或地管脚要接近打孔,然后电容要靠近过孔放置,用粗线连接。打孔尽量整齐,走线尽量保证3W

网友:
谢谢Jimmy大师的指点

网友:
    如果原理图做的规范的话 从网络名 网络上的电容 电容 电感等连接方式大致盘上信号的性质,也可以布局的时候关注下

网友:
    时钟,电源,接地和复位 需要可靠的保证LAYOUT

网友:
    感謝jimmy大師的分享,
    我還在PADS的摸索階段.

网友:
    @jimmy  如果只是在顶层和顶层走线,那是把板子设置成4层中间两层设为地层和电源层好呢  还是就做双层板将电源线和地线走的粗一点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