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如图

楼主(2015-09-10):
怎么能显示飞线?请指点,谢谢。no rat关掉后,也不显示飞线

网友A:
把这个网络的属性去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网络的属性去掉就ok了;

具体咋操作,截个图

网友B:
logic -> identify dc nets
找到这个网络,把voltage那儿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 -> identify dc nets
找到这个网络,把voltage那儿删掉。

感谢感谢

网友:
把这个net的属性去掉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这菜单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