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高亮一组相同元件值的元件

楼主(2015-09-10):
如题:allegro如何高亮一组相同元件值的元件,比如手工焊接样板时  高亮所有1K 0603的电阻,,这样焊接不用一个个查找  按照高亮或者颜色标记位置焊就是。。。如何实现  或者达到此效果

网友A:
你可以使用Assign Color功能,然後在Find的下方有個Find by Query的按鍵
之後如圖片,應該是你要的功能

另一個方法是使用Skill工具

网友(2015-12-29):
这个工具好啊

网友(2016-07-1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Assign Color功能,然後在Find的下方有個Find by Query的按鍵
之後如圖片,應該是你要的功能

楼主 你可以把你下面的高亮工具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Assign Color功能,然後在Find的下方有個Find by Query的按鍵
之後如圖片,應該是你要的功能

没有反应?

网友:
看来这个帖子快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