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ASC网表后参考编号的尺寸和线宽各个不一样?

楼主(2015-09-10):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导入网表后,电阻的编号尺寸、线宽和电容的都不一样?能不能导入的时候统一尺寸和线宽?谢谢各大神了!

网友A:
封装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不统一?

导入asc网表后原件的参考编号的尺寸和线宽不一致

网友B:
顶2楼,通过规范的建库实现一致的字体大小和线宽。

网友:
目前全选统一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2楼,通过规范的建库实现一致的字体大小和线宽。

对,明白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谢谢大神们,解决了

网友:
原因:元件库的参考编号尺寸不统一

解决方法:

临时解决方法:在PCB中全选参考编号,然后统一修改尺寸。
永久解决方法:将元件库中的参考编号尺寸进行统一。

网友(2020-06-28):
    統一改吧統一改吧統一改吧統一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