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请教高手,关于hspice中avanwaves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之前把hspice2008装在一台win7电脑时一切可以正常使用,但现在装在另一台win7的电脑,打开avanwaves时却老是弹出awaves停止工作,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license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icense没有设置好?

我把软件包里的license文件放在英文路径下,直接放在E盘,环境变量指向路径,没错啊。之前装的时候都没问题。是电脑的问题吗?

网友B:
一般不会是电脑的问题,你可以手动打开avanwave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软件包里的license文件放在英文路径下,直接放在E盘,环境变量指向路径,没错啊。之前装的时候都没问 ...

不会是电脑的问题,要么是你的license的问题,要么是你没有指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是电脑的问题,你可以手动打开avanwaves吗?

怎么手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脑的问题,要么是你的license的问题,要么是你没有指向正确。

我感觉也是环境变量或是证书的问题,但我之前装另一台win7都没问题。而且只是avanwaves的问题,用hspice还是可以正常仿真的,可以出来正常的.lis文件。我想知道装的时候电脑有没有产生license,还是直接就用软件包中的license。因为之前装的时候在C盘有产生一个flexlm的文件夹,再把license复制进去再设环境变量。但现在装的时候没有产生这个flexlm的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手动打开?

在安装目录下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环境变量或是证书的问题,但我之前装另一台win7都没问题。而且只是avanwaves的问题,用hspice ...

我的没有用到,只有一个license文件就可以了。如果你的不行,可以再下载一个破解文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安装目录下直接打开

直接打开也是一样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的电脑是双系统的,我切成64位就可以成功安装了。感觉好像是软件冲突的问题,32位系统我装了很多工作用的工具软件,而64位没装什么软件。打开avanwaves时发现它在后台运行了几秒后才退出的。虽然可以用avanwaves,但总觉得老是要切系统很不方便,如果可以知道是哪个软件发生冲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的电脑是双系统的,我切成64位就可以成功安装了。感觉好像是软件冲突的问题,32位系统我装了 ...

会不会是两个软件共用一个端口,导致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两个软件共用一个端口,导致冲突了?

不知道,我的环境变量只指向hspice的license也还是会出现问题。我发现出现问题的那台电脑里面设的环境变量很多,应该是有冲突,感觉删了就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环境变量只指向hspice的license也还是会出现问题。我发现出现问题的那台电脑里面设的环境变 ...

多试几次就好了,公司不给买,只能将就了

网友:
我删了一些系统环境变量和个人环境变量就好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