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ADS软件或者其他软件做过卫星电视用的功分器(950MHz-2500MHz)!

楼主(2015-09-10):
2金币

网友A:
你想要干什么?买还是技术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干什么?买还是技术上有问题

技术上有问题;想做个微带卫星电视功分器;之前都是用磁芯来做的;

网友:
恩,什么问题呢?还是你就不会做功分器?

网友B:
TDK有现成的lumped power divider。
你要自己设计也可以,损耗差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K有现成的lumped power divider。
你要自己设计也可以,损耗差点而已。

损耗控制在4.5dB以内就可以,隔离大于22dB; 反射大于12dB; 主要是自己想学下用ADS来做;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损耗控制在4.5dB以内就可以,隔离大于22dB; 反射大于12dB; 主要是自己想学下用ADS来做;谢谢!

ads demo中有一个0-10G的power divider,项目名称:spiral_splitter  ,供参考,你不在乎空间限制就不需要绕线。

设计前建议了解下原理,要人手把手的教你不太现实,一是大家手头都有自己的工作,有问题讨论可以,二是要全盘贡献别人的劳动成果不是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 demo中有一个0-10G的power divider,项目名称:spiral_splitter  ,供参考,你不在乎空间限制就不需 ...

谢谢你的指导!有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