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有没有大神知道用ADS做卫星电视功分器75欧姆的(950MHz-2500MHz);谢谢!

楼主(2015-09-10):
有没有大神知道用ADS做卫星电视功分器75欧姆的(950MHz-2500MHz);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VB-S吗?

分配卫星电视信号用的;

用来分配卫星电视信号

用来分配卫星电视信号

网友:
如果没有人做过,只能靠自己了,建议看下ADS的help,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配卫星电视信号用的;

看来你只是要一个power divider而已。
不难。建议做lambda/8的支路,省空间,节点处加个高精度电阻,入射端做备用匹配。
可以参考ads demo里的power divider架构做。只是不要用其使用的lambd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