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各位大神,帮我看下附件的四层板的结构是否哪里有问题。是ADS软件。

楼主(2015-09-10):
各位大神,帮我看下附件的四层板的结构是否哪里有问题。是ADS软件。谢谢啊!

网友A:
你这板子干啥用的?第四层怎么厚度是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干啥用的?第四层怎么厚度是0啊?

测试用的。不是0,那是板厚的值。

网友:
常用的四层板是这种架构。
如果是3GHz以上的应用,建议加入铜厚和roughness。